三菱plc下载的程序

楼主(2023-04-07):
出现红色部分是什么意思,望大师解答,影响使用吗 谢谢

网友A:
你确认是下载的程序?
如果是上传的程序,应该是版本低了原因或者是你的软件不支持读写某个程序段

网友B:
能正常使用

楼主:
确定下载的程序,无密码

网友C:
修改每行显示点数

网友D:
1.可能梯形图每行显示数不够,需要增大每行显示数---打开软件,点击-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梯形图>梯形图的触点显示数。
你的情况大概率不是这种。。应该是第二种
2.部分程序段可能被隐藏,需要你把隐藏功能取消,点击视图-梯形图块显示-显示所有梯形图块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