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8):
三菱伺服MR-H50A 开机显示AL17,我查了报警说是控制器CPU故障,请问控制器还可以修理吗?

网友A:
引用楼主yushli2002于2023-04-08 10:39发表的 三菱伺服MR-H50A 开机显示AL17 :
三菱伺服MR-H50A 开机显示AL17,我查了报警说是控制器CPU故障,请问控制器还可以修理吗?

哪有50A这个驱动器,应该是500A吧,17可以修的!

楼主:
是的500A,AL17可以修吗?我查报警故障CPU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500A,AL17可以修吗?我查报警故障CPU坏了。

可以修,主要看具体故障点,不一定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