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指令问题
絮乱风清

楼主(2023-04-08):
信捷的定位控制指令DRVI、DRVA手册上说是用边沿触发,那么能不能中止呢?用在设备上,按了急停,电机却还在动作

网友A:
有轴停止指令Stop
下载积分:+1(絮乱风清) 真诚感谢!

网友B:
1.正在执行的运动指令,要用STOP指令终止,直接断开触发信号动作是没法停的
2.即使你急停没有触发STOP,那伺服收到急停信号也应该立即终止所有动作,所以检查伺服 的急停信号是否有正确接入
下载积分:+2(絮乱风清) 热心助人!

网友C(2023-05-19):
2楼正解
相信自我!

网友D:
你的急停这么随意吗?不复位输出的吗?
浪子海风

网友E:
引用楼主絮乱风清于2023-04-08 12:52发表的 请教信捷PLC指令问题 :
信捷的定位控制指令DRVI、DRVA手册上说是用边沿触发,那么能不能中止呢?用在设备上,按了急停,电机却还在动作
我也觉得不太会用XDM系列。即使触发STOP也是不会停的。
优伤的菊花
请教信捷PLC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