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8):
不知是否有人这样用过

网友A:
不行的吧  并联只是一些寄存器和辅助继电器互通而已

楼主:
哦,我想触摸屏也有485通讯口,用这个口想组态不同站地址的PLC不知要怎么弄。

网友A:
你想用485模块做并联通信同时又和触摸屏通信一屏多机?

楼主:
引用第3楼liubaoliang于2023-04-08 23:16发表的 Re:2个三菱PLC用485并联通信时,用一个三菱触摸屏可以直接对2个PLC进行 .. :
可以的

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第4楼工控小c于2023-04-09 00:27发表的 Re:2个三菱PLC用485并联通信时,用一个三菱触摸屏可以直接对2个PLC进行 .. :
你想用485模块做并联通信同时又和触摸屏通信一屏多机?

2个FX3U上都有485,它们相互可以通信,触摸屏上也有485的通信口,想用一屏连2个PLC可以对它们都进行其组态。

网友B:
可以先做好两个PLC通讯好,
通讯软原件区间先设定好,
然后触摸屏组态其中一个PLC,
再通过控制这个通讯软原件实现对两台PLC的控制。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哎。

网友C:
这个好像比较麻烦,似乎只有用Modbus之类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