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有脉冲电机不转

楼主(2023-04-08):
各位大佬,台达的B2伺服发送脉冲控制面板上有数字变化,但是电机就是不转,改用控制面板手动控制,但电机却能转了。求大佬帮助。

网友A:
接线 伺服参数:脉冲形式 电子齿轮比 位置模式

网友B:
使能线接了没有?
永无止境 !@#$%^&*

网友C:
自动状态下,不使能电机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D:
这个问题多了去了,接线 或者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