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9):
有两条传送带要求位置同步,前面传送带变频器加PID控制速度,后面传送带比前面传送带高,伺服脉冲控制,且搭在前面传送带上方,两传送带画有同样大小方格,要求后面传送带方格中心位置产品落在前面传送带方格中心,允许小范围误差,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案进行位置同步?

网友A:
第一个传送带挂个编码器  第二个传送带跟随 伺服走齿轮就行      买个汇川EASY 301 PLC   540元搞定

网友B:
个人觉得用机械结构来处理可能会稳定些,比如用齿轮联动两条输送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用机械结构来处理可能会稳定些,比如用齿轮联动两条输送带。

和多链勾差不多    不用机械 PLC 绝对搞定   这种简单 随便搞几下

网友C:
你直接用两个相同牌子的变频,选择脉冲给定模式,用一个脉冲发生器,两输出的,淘宝上有卖,这样最简单,最经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用两个相同牌子的变频,选择脉冲给定模式,用一个脉冲发生器,两输出的,淘宝上有卖,这样最简单,最经济

位置需要偏移怎么办    运行中万一要效正同步怎么办  反正都要用PLC
直接买个汇川 Easy 301  才540  简单的一批。。。。。。。。。 齿轮+相位偏移 或者 齿轮+位置叠加  轻松搞定  半个小时的事

网友D:
直接前面传送带上加个编码器,编码器输出接到后面传送带伺服上,不需要PLC,伺服的脉冲输入改成AB相模式
脉冲以及速度全部由编码器给,编码器转的快,伺服同样转的快
要求是位置同步,后面皮带画有方格,格子中心的产品要落在前面皮带的方格中心。

网友E:
现在的工程师动不动就要伺服,追剪,编码器...明明是一个离合器就能解决的问题,搞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前面传送带上加个编码器,编码器输出接到后面传送带伺服上,不需要PLC,伺服的脉冲输入改成AB相模式
脉冲以及速度全部由编码器给,编码器转的快,伺服同样转的快

这样伺服略贵   最垃圾的伺服不行
第二点  这个情况 基于2者起始点本身在同步点的位置内才行  有偏移  效正麻烦
除非拉出PR 触摸屏上可以修改
我说的最简单就上个PLC就行了   半个小时解决

网友F:
通过编码器可以做跟随运动,实现同步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35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