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23-04-09):
路径是这样的,PLC侧是倍福的EL6022模块,485口。使用了一个绿联的80110 232转485 转换器,双向无源的。232侧连接一个模温机(控温的)通信读取和设定温度。
首先用一根USB转串口直接连接模温机,发送相关字符,回复是正确的(解析的当前温度对得上);然后使用PLC通过这个485/232协议的模块发送相同命令,无回复。为了确认发送的命令是否一致,使用USB转串口线接485/232转换器的232端口监视发送的数据是对的,然后又使用串口助手通过转换模块模拟模温机给PLC发指令,PLC端也能收到正确的字符。。但是直接使用转换模块接模温机测试又无回复,又尝试把232串口侧的线2、3脚对换了一下,有回复,但是只有16#70。显然是错误的,使用短接线短接232口的2、3脚,PLC发送数据后也是回复16#70。折腾了好久,实在没有招了,广大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万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好多说无源232转485都是在USB转232或者标准232口窃取5V电源,功率低,所以叫做无源。但是为了稳定性,最好选择有源232转485.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热心助人!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B:
    分析的对。

网友C:
    之前做TTL转485的时候USB转485接进去监控就正常,USB一拔就异常,后来加了个5V电源就好了.具体细节也忘了就记得要电源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热心助人!我试试看

网友D:
    也许,可能,232的两根线位置需要互换一下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试过,来回试了好几次

网友E:
    无源有源都坏过,
    调试485前检查一下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F:
    最好用有源的码转最好,出问题的几率会小一些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有推荐型号吗?

网友F:
    JARA  2102D, 用了多年没有出过问题   +86-010-82896714
    盟主

楼主:
    各种尝试,最后发现还是不行,因为温控是隔离串口,需要另一方提供电源。最后改用了232串口模块,成功解决了问题。

网友G(2023-06-13):
    最好是有源的,经验之谈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