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优解4600条码枪
阿奇

楼主(2023-04-09):
请教优解4600 9针串口接口是不是232排列顺序

网友A:
此扫描枪的入门指南只描述USB和键盘口的连接,没有关于RS 232串口通讯的任何描述。

网友B:
条码枪就是个键盘设备,即插即用的,USB口更方便;
提供一个条码枪对接数据库和PLC的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1099627
霍尼韦尔优解4600条码枪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