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BIN数据转换ASCLL码(BINDA指令)

楼主(2023-04-09):
BIN转换ASCLL码(BINDAP)按照手册写好程序,D1000输入5216值,转换的ASCLL码与手册不一样(手册转换后是否 31H 35H5 36H6 32 H2 如图),怎么会事,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以16位整数监控

楼主:
51 26就是16位ASCLL显示值,怎么与手册不一样,是不是我电脑问题

网友B:
你监控选择了ASCII显示,它显示的“5126”实际上已经是字符了。
切换到16进制模式。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