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过OPC与WINCC通讯

楼主(2023-04-09):
各位大哥
有三菱PLC通过OPC与WINCC通讯的设置方法吗?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2373.html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网友B:
WINCC有Q系列驱动,可以直接连三菱Q系列PLC;
若要走OPC,那么WINCC连接OPC驱动,OPC用三菱自己的或者通用的(比如Kepware)即可。

网友C:
wincc有三菱的一些驱动,看你是什么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