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监控proface触摸屏有没有被操作

楼主(2023-04-10):
各位大哥,有知道 PLC如何监控Proface触摸屏有没有被触摸吗?

网友A:
触摸屏一般都有一个系统的点位吧,触摸到会置位1
具体在哪看啊?

网友B:
Proface没用过,但触摸屏应该都有带操作记录功能吧,哪些按键使用都可以记录下来

网友C:
LS92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