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0):
三菱FX2N PLC与昆仑通态(MCGS)之间建立无线通讯,其实就是昆仑通态使用三菱 PLC FX2N 通信口扩展 485 接口通过专用协议对 PLC 站点相应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从而实现对站点工作状态的控制。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三菱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让计算机远程无线监控远程站点。 DTD435MC提供标准RS485接口,与三菱FX2N的通信扩展板—485BD连接,进行本站数据的传输。485BD的RDA 与 SDA 短接,RDB 与SDB 短接,然后与 DTD435MC对应的 RS485端子A、B直连接线如下图所示:

建立无线通讯过程如下:
打开昆仑通态控制台,首先创建工程画面,本实例通过组态软件实时控制 PLC 相应输出寄存器,演示无线通信实时性和稳定性,分别创建 Y000-Y007 等八个按键,用于写输出状态,创建 8 个文本显示框分别显示当前本地按键状态(0 或者 1),0 表示断开状态,1 表示导通状态,再创建 8 个指示灯分直接读取 PLC 端的输出寄存器状态,工程界面如下图所示:

其次创建设备窗口,父窗口选择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挂两个设备,选择 FX 系列串口,分别为设备 0 和设备 1,用来分别读写相应寄存器的值。读写为两个设备有效避免了计算机的写操作在本地影响读操作的正确性,应该直接从 PLC 端读取数据。 设置串口父设备,选择所使用的串口 设置如下图所示:

子设备 0 属性设置,选择最小采集周期为 1000,通讯等待时间为 200,使用协议 4,不求校验值,CPU 选择为 FX2N。用相同参数设置设备1。
设置设备 0 内部属性,只写通道 Y0000-Y0007。设置设备 1 内部属性,只读通道 Y0000-Y0007。
创建实时数据库,分别创建 X000-X007,Y000-Y007 到通道 Y0000-Y0007 上:

至此,组态画面便创建完成了。下面,我们来设置PLC 参数。
PLC 按照以下参数设定,专用通信协议,7 E 1,波特率为 9600,H/W 类型选择为 485,传送顺序格式与组态软件相同,这里为格式 4,站号设置为 0 与设备地址对应。设置超时判定时间 50 以上:

通过本次无线通讯搭建,我们不难发现,只需使用两块DTD435MC无线通讯终端,便可取代原有的485通讯线,实现三菱FX2N系列PLC与昆仑通态组态软件的无线通信,并能实时稳定的进行检测控制。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2N老树焕发新春

网友B(2023-06-09):
多了一种选择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