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10进制转ACSLL码

楼主(2023-04-10):
各位大神们
小弟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PLC这边读取的寄存器
地址数据为10进制 刻印机识别是ACSLl码
因为每刻印1次内容就要变更 这个数就比较大
有没有什么办法 比如说 我PLC寄存器里面数据为10进制
100 转为ACSLL码就是100的字符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看PLC,大部分有相关指令的。
QQ: 2845452345

楼主:
比如说 十进制的49 转为ASCLl码显示为“1”
我想这样 十进制的49 转为ASCLL码直接显示为“49”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你可以研究下BINHA这个指令,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你可以研究下BINHA这个指令,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谢谢回答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BINDA这个指令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每天学习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