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XD系列PLC指令问题
絮乱风清

楼主(2023-04-10):
信捷的DRVI、DRVA指令自带加减速的操作数,但是加速和减速是一个值,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们分开嘛?查看了手册,也没有相关描述。

网友A:
这个指令限定 死了加减速时间就是同一个数值;
只要指令执行了,那么启动和停止的斜率就不会发生变化。
下载积分:+1(絮乱风清) 真诚感谢!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网友B:
三菱有两个寄存器地址,加减速时间可以单独设置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B:
下载积分:+1(絮乱风清) 真诚感谢!已经换PLSR指 ..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B: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关于信捷XD系列PLC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