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6DA-G通道输出

楼主(2023-04-11):
在用Q66DA-G时CH1/3正常,而CH2/4/5/6一直有输出,输出电压是14V,用的是自动刷新,CH2/4/5/6自动刷新的值一直是0而实际测量通道一直有14V,而CH1/3的值给4000时正常输出是4V,给0时输出为0,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线路排除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你这个里面有运算数值覆盖了这个D地址里面就会一直有电压,但是你监视的时候又是0

楼主:
这个程序用好几年了,一直没有问题,刚开始我也认为你说的情况存在,所以我又更换了地址,结果还是一直!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个里面有运算数值覆盖了这个D地址里面就会一直有电压,但是你监视的时候又是0

网友B:
要是确定接线和设置没有问题,那就是模块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