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出求助

楼主(2023-04-11):
加得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的输出,接上电源后一直有一个4.5ma左右的输出,寄存器清零后还有这么大 怎么办

网友A:
模拟量输入端直接短接,确保无干涉信号输入,检查输出电流是否为4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入端直接短接,确保无干涉信号输入,检查输出电流是否为4ma。
输入没有接,不需要输入

网友B:
有变送器么?可以调变送器啊

网友C:
4.5mA先不要管,要看满量程和线性,回归,误差是否正常,只偏0.5的话可以修正

网友D:
1、首先需要检查线路。
2、再次检查你的4-20ma是否是串入电路测量
3、检查硬件配置,是否选择线路故障或PLC停止时输出满量程。
4、上述都正常,换通道或换模块重新测试。

网友E:
还得连接终端一起测试,单独说这个没有太多意义

网友F(2023-05-28):
是传感器偏移。安公式计算出工程量,用P=KX+B来修正线性。

网友G:
程序内做好清零或偏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