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1):
问题1:在新的伺服马达打脉冲,回去感测器原点后,每一次打同样的脉冲行走,发觉每一次与原点的距离都有偏差大约10mm,PLC那边监控脉冲输出是正确脉冲没有输出错误
问题2:在新的伺服马达打同样的脉冲跑空车,正转和反转的速度不同相差30rpm ,例如正传650rpm, 反转680rpm ,理应上是同样的转速
问题3:在新的伺服马达打同样的脉冲跑空车,正转和反转速度会有浮动,就是只打正转时候它的rpm范围在630~650之间不稳定,反转也是同样情况,理应上伺服马达在行走时候转速反馈应该是很稳定的一个数字的
PLC:三菱FX3u-128MT/ES-A伺服放大器: 三菱MR-JE-100A伺服马达:三菱HG-SN102J-S100齿轮箱:纽格特 PLG120-10-S2-10
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和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好新奇的问题。没遇到过。

楼主:
目前测试伺服电机,每一次打同样的脉冲,转一圈回去的位置都有偏差,而且偏差越来越厉害。

网友B:
连接的机构那边不太好吧

网友C:
监控伺服收到的指令脉冲对不对,对的话就是机械问题。速度波动是正常的,再怎么匀速拉曲线都是有波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的机构那边不太好吧

已经拆了齿轮箱,只测试电机而已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伺服收到的指令脉冲对不对,对的话就是机械问题。速度波动是正常的,再怎么匀速拉曲线都是有波动的

用三菱MR-configurator 2 伺服软件监控伺服是吗?

楼主:
更新:
目前用了MR Configurator 2 来连接伺服放大器,使用软件正转和反转都正常,一圈1脉冲反馈去监控软件都正常,PLC也换了一颗新的来试,但是还有上述问题,其中RPM反馈就比较稳定了但是反转RPM是正转RPM的两倍,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可以排查的建议?

网友D:
先初始化伺服吧,允许偏差脉冲设置小点,再看看滞留脉冲数。

楼主:
还有就是请问控制三菱JE系列伺服马达是不是一定要用运动控制模组?还是直接从PLC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初始化伺服吧,允许偏差脉冲设置小点,再看看滞留脉冲数。

请问允许偏差脉冲设置是在哪一个参数啊,是不是PA10到位范围?

网友E:
好神奇的问题,开了眼了 没碰到过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在参数PA13里调整这个让脉冲频率匹配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F(2023-05-11):
    长见识了,厉害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

网友G:
    本来想着就是干扰问题,没想到

网友H:
    这样问题一看就知道是伺服控制的设置问题。哈哈哈。论坛里关于这个问题有好几个帖子。

楼主:
    我也是長知識了,萬萬沒想到是關於抗干扰能力那裏的設定,搞了我整整1個星期

网友I:
    又学到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J(2023-06-10):
    前几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伺服软件测试链接驱动器没有任何问题,用plc链接驱动器就不行,老是报误差大    后来发现是plc与驱动器接线的干扰问题,换了一个带屏蔽的线  就好了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网友K:
    单位换算的问题吧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