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三相电表计量不准

楼主(2023-04-11):
三相电表一相功率正两相功率功率负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流方向错了呗

网友B:
电能表接线错误。因电流是有方向的。如果用电方有功功率出现负值时,若排除其它特殊情况,一般是接线有误,可直接检查二次回路纠正错误接线即可。

网友C:
我以前买的设备abc三相互感器的引出线是相反的 A相互感器与C相互感器位置错了 你参考一下

网友D:
S1和S2反了

网友E:
也有电流互感器本身问题的情况

网友F:
应该是相序的问题,仪表上的A,B,C相对应变压器的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