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2):
哪位这样做过的,看到一个教程,自己研究一下,X点输入点没法随着页面切换,与汇川H5u做测试的,没成功,各位可以测试一下,成功的分享一下,谢谢!
附件: 专案使用和制作(1).rar (671 K) 下载次数:260

网友A:
三菱和西门子1200都可以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9443.html
威纶通的,PLC对应松下。成功。实际上不用搞得那么麻烦。最新的宏程序。比这个更加简单更加易懂。不建议搞成上一页。下一页的模式。不够直接。直接指定+16,+32,+48,+64,更加快。你想显示哪个区间段的就指定以上的数。就可以。输入一个宏,输出一个宏。
如果有非连续的也可以。n*16,如果是8进制。就是n*8。如果一页显示32个。就是n*32。
如果io是10*16的。一个页面显示16个io可以。字大。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9443.html
威纶通的,PLC对应松下。成功。实际上不用搞得那么麻烦。最新的宏程序。比这个更加简单更加易懂。不建议搞成上一页。下一页的模式。不够直接。直接指定+16,+32,+48,+64,更加快。你想显示哪个区间段的就指定以上的数。就可以。输入一个宏,输出一个宏。
如果有非连续的也可以。n*16,如果是8进制。就是n*8。如果一页显示32个。就是n*32。
如果io是10*16的。一个页面显示16个io可以。字大。好看。

感谢指导,在大佬你发贴之前搜索了一下,看到这个,下载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C:
随便哪家屏都可以啊    哪家屏都有地址索引功能的   触摸屏显示的地址  用脚本进行变址处理就行了   N年前做的100道密码  就是一个页面 完成100的密码设置云云  用一个翻页索引  对页面内所有对象进行变址。

网友D(2024-09-20):
8.41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想和你一起玩的作品】# plc编程 # 触摸屏 # 威纶通 # 工控 ... https://v.douyin.com/ikuokDt3/ 01/31 mQx:/ l@p.dA

网友D:
这里面短视频介绍了1个界面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