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2):
程序如附件
找不到廠商可以處理
偏偏程序還有密碼問題
煩請高手出馬解決密碼問題
謝謝
附件: 20230411.rar (737 K) 下载次数:148

网友A:
8位密码(字母+数字),而且设置了程序ID(11位ID,字母+数字),一旦程序设定了ID,不允许你第二次设定和更改,意思是这个程序你下载到新的PLC去,要给CPU设置一样的程序ID,CPU才能运行,否则CPU报警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空白的,没源码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密码(字母+数字),而且设置了程序ID(11位ID,字母+数字),一旦程序设定了ID,不允许你第二次设定和更改,意思是这个程序你下载到新的PLC去,要给CPU设置一样的程序ID,CPU才能运行,否则CPU报警的

    請問可以提供8為密碼嗎?讓小弟先研究 謝謝

网友A:
    没有价值的,你是读plc的程序,没有下源代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价值的,你是读plc的程序,没有下源代码

    沒關係 我不是要複製用 我只要能夠小改程序就可以了
    有勞大大提供 謝謝

网友C: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懇請大大提供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關係 我不是要複製用 我只要能夠小改程序就可以了
    有勞大大提供 謝謝

    没有pou源代码,你改啥?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时间不急的话自己买个plc,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