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2):
各位大神问一下,win11系统可以安装eplanP8 2.7版本、step7、还有博图需要安装V多少版本的啊? 公司新配的电脑win11系统  不知道能不能安装这些软件。求指点

网友A:
用虚拟机,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B:
EPLAN P8 2.7
TIA V17
STEP7 5.6
这是我现在用的win11系统下安装的,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C(2023-05-22):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机,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哪个虚拟机软件好用啊?

网友C:
推荐下哪个虚拟机好用啊?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机,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D:
VMWare

引用 网友C:

哪个虚拟机软件好用啊?

网友E:
VMWARE 17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