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前面有必要加滤波器吗

楼主(2023-04-12):
为什么要加呢,plc内部不是有了滤波电路吗?
我遇到过一次,两台设备,都是plc低频异响,拆了plc(三菱5u)前面的滤波器(怡合达买的)就好了,因为啥呢。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定位定位可以加滤波器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C:
我是在漏电开关后方加的滤波器,管整个电路的滤波,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D:
没有也很行。

网友E:
没有干扰无所谓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如果有干扰就加电抗滤波,没有可以不用,根据场合需要而论。

网友G:
没干扰怎么都行,有干扰再会要求去加很多的东西

网友H:
如果没有干扰就不要加了。
走自己的路

网友I:
机台主电路建议加一个,变频器支路必须加,伺服控制支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PLC随意。

网友J(2023-05-12):
主要是干扰的形成,如何形成的?起码找到根源在哪儿

网友K:
假如系统中有变频器,干扰可能会很严重!

网友D:
脱掉裤子放庇,然后肚子不疼了。

网友L:
看工作环境而定,3个途径可以走,1是降低干扰源,2是控制干扰的传播途径,3是提升抵抗能力,方法就很多了,看哪个影响最大的就先对哪个下手,学过模拟电子的,对这方面应该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