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3):
打算换个电脑,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主要用来编程,与现场调试。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安装什么软件, 这才是根本

网友B:
看你用不用虚拟机,用的比较多那内存可以加到32G
然后系统可能要换成专业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安装什么软件, 这才是根本

主要三菱PLC, 触摸屏,都是小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不用虚拟机,用的比较多那内存可以加到32G
然后系统可能要换成专业版的

我需要XP系统,要装虚拟机

网友C:
旧电脑不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电脑不卖吗

旧电脑也不值钱, 留着行了。

网友D:
三菱的软件还是比较容易安装的
安装文件3-4G  差不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14寸的显示器肯定是够便携了,但是不适合做生产力主力电脑。
轻薄本没有RJ45的口,买转接网卡一定要选个好点的,要不然有可能搜不到通过网线连接的设备。三菱不清楚,但是西门子的有这种情况。或者你买一个便携的无线路由器也能解决。
14寸的本一般都不会带独立的数字小键盘,这个也要考虑清楚,如果要经常输入数字,那就很麻烦。
如果没有3D制图的需求,集显本比独显本更具性价比。这样能把所有功率都用在CPU上,运行速度更快。
英特尔的笔记本CPU分几个版本,U,P,H这三个后缀的不一样,你选的这个是轻薄本专用的,性能释放比H后缀的稍微差一些,但是比U后缀的强。
不知道你的预算是多少,我购物车里边放着一个惠普战99的集显版的,不到七千块。

网友F:
这年头还有什么需要XP系统的?
bnnyygy

网友G:
T480 ,2000以内,

我同城买的的,8代I7+16+512G=1300,14寸1080P,还带触摸屏,咸鱼估计得小2K

键盘码字还可以,小红点现场还能勉强一战,指纹登录也方便。

内外双电池,现场调试4小时应该没压力。

系统最低可以跑WIN7,主流跑WIN10,.11不推荐。

我的X230淘汰了,主力用T480了。

手里还有一个16.1的惠普暗夜精灵8PRO,12500H+3050 D5 16+512G,性能够强,键盘难用(还带小键盘),真的难用。出门当备用机。新的 买成6K出头好像

调试小型机,不是太老都能干,还有别买 联想小新,低温焊锡,过保必坏。

网友H:
不错的选择,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寸的显示器肯定是够便携了,但是不适合做生产力主力电脑。
轻薄本没有RJ45的口,买转接网卡一定要选个好点的,要不然有可能搜不到通过网线连接的设备。三菱不清楚,但是西门子的有这种情况。或者你买一个便携的无线路由器也能解决。
14寸的本一般都不会带独立的数字小键盘,这个也要考虑清楚,如果要经常输入数字,那就很麻烦。
如果没有3D制图的需求,集显本比独显本更具性价比。这样能把所有功率都用在CPU上,运行速度更快。
英特尔的笔记本CPU分几个版本,U,P,H这三个后缀的不一样,你选的这个是轻薄本专用的,性能释放比H后缀的稍微差一些,但是比U后缀的强。

预算1万左右

网友I:
这种小型软件,随便一台就够用

网友J:
480 490 是很香, 但还是不要推荐别人随便捡垃圾[捂脸]
引用 网友G:
T480 ,2000以内,

我同城买的的,8代I7+16+512G=1300,14寸1080P,还带触摸屏,咸鱼估计得小2K

键盘码字还可以,小红点现场还能勉强一战,指纹登录也方便。

网友E:
你一楼发的那个配置截图绝对够不上1万,如果是戴尔XPS就另算。

引用 楼主:

预算1万左右

网友K:
推荐Thinpad电脑
我心飞翔

网友L:
thinkpad 15V还是可以的,就是usb接口太少

网友M:
刚买了个,WIN11系统,不习惯。
Tinkbook14的不如WIN10用着顺手。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