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3):
威纶通MT6103ip型号的触摸屏如何恢复出厂设置,求解

网友A:
每台 HMI 背后都有一组重置按钮及指拨开关,做不同模式切换时,将可触发对应功能。若遗失
HMI 的系统设置密码时,可以通过调整指拨开关将 HMI 恢复成出厂默认值。详细设置步骤如
下:
1. 将 DIP Switch 1 切至 ON,其余指拨开关保持为 OFF,然后重新启动 HMI。此时 HMI 将进入
触控校正模式。
2. 在屏幕会出现 “+” 光标。使用触控笔或者手指点击 “+” 光标的中心点进行五点校正。所
有十字皆被准确触控之后, “+” 光标会消失。校准参数会保留在系统里。
3. 完成校正动作后,系统会询问用户是否将 HMI 的系统设置密码回复为出厂设置,选择
[Yes]。
4. 再次确认用户是否要将 HMI 的系统设置密码回复为出厂设置。当输入 [yes] 按下 [OK]
后, HMI 内所有的程序文件及历史数据将全部被清除。
(出厂时的 [Local Password] 默认密码为 111111;但其他密码,包括下载与上传所使用的密
码于选择恢复出厂值设置后,皆需重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