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3):
哪位兄弟写过压力值的模拟量最大值的读取,压力值是实时变化的

网友A:
这不是非常简单的?当前值大于最大值,就把当前值写入到最大值里面.
初始化时最大值你给个0或者负数
思路我知道,我看过别人写过一次,用的三菱FX3U,用的嵌入ST语言。因为压力值,不断的变化,我自己用ST语言的时候写不出来,我是刚学ST语言,你那有这方面的程序没,我看下。如果是用梯形图太麻烦了,还的用到变址指令,会一直写下去,最好是用ST语言。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B:
AD模块有最大 最小的功能
用的梯形图吗?哪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