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U位元件的位操作怎么表示

楼主(2023-04-13):
H5U位元件的位操作怎么表示:例如:K4M0
bnnyygy

网友A:
没办法。EASY一样的运行内核。
你可以用D0.0这样操作。
下载积分:+1(18026919780) 真诚感谢!

网友B:
K4M0这种格式,H5U没有这种书写格式了,
H3U有这种书写格式了,
bnnyygy

网友A:
当然,梯形图也有BIT转INT(DINT),INT(DINT)转BIT的指令
BITW
位元件组合赋值给字元件的指令。
BITW — 位元件赋值给字元件指令。
BITW M0 D100 K16.,就是把M0开始的16个BOOL传送到D100、
WBIT,就是反过来的意思, WBIT D100 M0 K16,就是把D100传送到M0开始的16个BOOL,
下载积分:+1(1802691978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