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触摸屏中怎么读取三菱PLC通讯状态?

楼主(2023-04-14):
请教大虾:
现有一台Q系列做主站,两台FX3U做从站,CCLIK通讯方式,在触摸屏(昆仑通态)中怎么读取通讯状态?

网友A:
主从之间做个常闭信号,主站定时关闭这个信号,做个指示灯显示

网友B:
CCLINK通讯就做几个通讯的状态字啊

网友C:
Q系列有专门的特殊寄存器和辅助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