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各位,现在用的是汇川H5U带松下总线伺服做飞拍,

楼主(2023-04-15):
各位,现在用的是汇川H5U带松下总线伺服做飞拍,是用位置比较触发拍照,还是读取编码器位置触发拍照好啊

网友A:
视觉早就支持动态拍照比较运算了。

网友A:
刍然是位置触发嘛。

网友B:
现在大部分视觉 自带一个追剪的 横轴 不需要写程序。。
买机械手的时候 可以选配这个。。会发一个编码器 给你装皮带轮上的

网友C(2023-05-31):
高速计数中断触发拍照,程序写的步数过多会影响拍照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