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5):
以太网的数据链路层的介质访问控制方式采用CSMA/CD (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Collision Detection)带有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技术。它是一种争用协议,其控制过程为:9)一个站点要发送信息,首先要监听总线,以确定介质上是否有其他站的发送信息存在;@如果介质是空闲的,则可以发送;如果介质是忙的,则等待一定间隔后重试;4介质的最大利用率取决于顿的长度,帧愈长,传播时间愈短,则介质利用率愈高.
第四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帧越长,传播速度越短呢?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
这是老板叫你去1个地方取4箱货效率高还是从4个地方各拿一箱货的效率高的问题。

Good Luck~

网友B:
以太网(IEEE 802.3)帧格式:

1、前导码:7字节0x55,一串1、0间隔,用于信号同步
2、帧起始定界符:1字节0xD5(10101011),表示一帧开始
3、DA(目的MAC):6字节
4、SA(源MAC):6字节
5、类型/长度:2字节,0~1500保留为长度域值,1536~65535保留为类型域值(0x0600~0xFFFF)
6、数据:46~1500字节
7、帧校验序列(FCS):4字节,使用CRC计算从目的MAC到数据域这部分内容而得到的校验和。

以上只是最最最基本的以太网裸数据包,跑在物理层,对应LZ说的介质,每个包有26个字节的控制数据,如果加上以TCP或者UDP为基础的应用协议后(都塞在6里面)还要继续套娃,基本上OSI七层模型可以认为是七层套娃(不对的,我随口说的),每层都会加东西,这些都是和数据没关系的内容

基于上述原因,在物理层上,同样的1Mbyte数据,以每帧承载64个字节(为了好算)的模式,需要传输16k次,控制数据有425k这么多,而且传输次数多意味着被打断\出错\重试的概率大大增加;如果以每帧承载1024个字节来计算(还是为了好算),只需要传输1024次,控制数据只有26k,要少的多的多
  • 下载积分:+1(工控里的富贵)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