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6):
大佬们,最近一个项目,三相供电里有部分单相负载,想请大佬们帮我纠纠错
1、总进电选的是3P的漏保开关,如果某一相功率没有那么大,比如只有200w,是不是会导致设备三相不平衡,漏保有没有可能无法合闸,另外1批里很多台,单台设备均衡功率是必要的吗
2、计算设备的总功率是不是按照单相取最大的一个乘以3,然后加上3相的就是总的呢,比如这里是1500*3+2500=7kW呢

网友A:
这么点功率都不用考虑三相是否平衡的问题.

漏保跳闸与三相电流不平衡无关,
三相不平衡不超过额定电流是不会跳闸的.

楼主:
感谢解答,我还想请教一下多大功率时就需要考虑3相平衡呢?之前我是为了能均衡功率,才在各相上分配了部分负载。那我是不是可以按你说的不考虑三相平衡,把这几个单相负载全部挪到1线上去(当然,该相的总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功率都不用考虑三相是否平衡的问题.

漏保跳闸与三相电流不平衡无关,
三相不平衡不超过额定电流是不会跳闸的.

感谢解答,我还想请教一下多大功率时就需要考虑3相平衡呢?之前我是为了能均衡功率,才在各相上分配了部分负载。那我是不是可以按你说的不考虑三相平衡,把这几个单相负载全部挪到1线上去(当然,该相的总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我还想请教一下多大功率时就需要考虑3相平衡呢?之前我是为了能均衡功率,才在各相上分配了部分负载。那我是不是可以按你说的不考虑三相平衡,把这几个单相负载全部挪到1线上去(当然,该相的总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情况下),

三相开关,单用其中一路,不超电流没有问题,
拆一下漏电开关就知道跳闸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