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7):
如题所述,大佬们帮帮忙  我用的是485两线接线 简单试了一下触摸屏上按钮是可以驱动三色灯亮灭的 但就是一直跳设备未响应!

网友A:
波特率太高了啊

网友B:
通讯3要素,接线,设置,程序

网友C:
通讯波特率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太高了啊

好的 我试一试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3要素,接线,设置,程序

程序就一个很简单的m0接通灯泡的操作,接线应该没问题  按触摸屏上的按钮是可以驱动灯泡的 就是一直报设备未响应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有没有试出结果了?是不是COM编号设置错了?

网友E:
fx5u只有網口~~除非你用模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引用楼主叫我小李就好于2023-04-17 09:22发表的 求助!FX5U与威纶通6071ip通讯 一直跳出Device No Reponse :
如题所述,大佬们帮帮忙  我用的是485两线接线 简单试了一下触摸屏上按钮是可以驱动三色灯亮灭的 但就是一直跳设备未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出结果了?是不是COM编号设置错了?

还没有 com有影响吗 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按你给的图试了一下 还是要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5u只有網口~~除非你用模塊

我用的是485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按你给的图试了一下 还是要报错

程序拿出来,大家看一看!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B:
我用过485,还真的没出现这个呢。我觉得是你搞错了参数

网友F:
触摸屏端设置,还有接线!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G:
威纶好像有个文档了,按照那个做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拿出来,大家看一看!

报错解决了 我从开始把线路重新全部接了一遍解决了 但是我在easy building上选择按钮属性为“切换开关”类型  下载进触摸屏就不显示这个按钮 打电话给400 也解决不了 大佬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报错解决了 我从开始把线路重新全部接了一遍解决了 但是我在easy building上选择按钮属性为“切换开关”类型  下载进触摸屏就不显示这个按钮 打电话给400 也解决不了 大佬们有遇到过吗
离线模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按钮?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剪云者

网友H:
请问这是官网下的说明文档吗?我找的HMI-PLC连接手册里没有FX5U的内容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端设置,还有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离线模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按钮?

好像找到原因了  X5u写入的时候没有选择全部 只选择了参数与程序 目前只有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