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知识请教

楼主(2023-04-17):
我需要ABB的一个断路器的部件,但下载了好多部件库,里面都没有。所以能不能只找一个元器件的部件,在哪里找,ABB官网还是EPLAN官网

网友A:
应该是ABB
下载积分:+1(老衲,已戒色)

网友B:
肯定是针对你需要的部件去ABB官网找啦
下载积分:+1(老衲,已戒色)

网友C(2023-05-24):
不知道有没有,看看吧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D:
具體的部件名稱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