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8):
本方案是基于Modbus RTU协议下实现的1主多从自组网无线通信形式,主站为组态王,从站为两台三菱FX5U PLC。在工厂里,组态王和plc所处位置距离较为分散,重新铺设电缆线工期长,成本高,故采用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来解决组态王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无线网络图 ▼

通过DTD435MC方便实现无线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测试设备与参数:
·主站设备:组态王
·从站设备:三菱FX5U PLC *2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主站通讯接口:Rs232接口
·从站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通讯参数:9600,8,N,1
·供电:9-24VDC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接线方式:
1.PC端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PC 端直接使用 DTD435M 的 RS232 口与 PC 串口连接。
2.PLC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第一步:DTD435MC的Rs485-A端口接入三菱FX5U PLC自带的RDA与SDA端口;
第二步:DTD435MC的Rs485-B端口接入三菱FX5U PLC自带的RDB与SDB端口。

组态王主站设置:
打开“组态王例程”文件夹
1. 建立设备
有2个从站,地址分别是1和2

2.数据词典的建立

3.画面的建立
4.数据关联

三菱PLC从站设置:
1.PLC的设置
将PLC和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选择“连接目标—以太网直接连接—通讯测试”

2.PLC站号的设置
选择“参数—模块参数—485串口”
【基本设置】菜单下选择MODBUS协议和串口参数的设定
【固有设置】菜单下只需要设置本站号(从站地址)

3.将程序下载到PLC

无线通讯测试:
通过组态王画面按钮改变Y点的状态,看对应PLC的Y点是否有输出,如果有输出,表示通讯正常。
通过改变PLC上的X点的状态,在组态王上看对应的X点状态是否和PLC一致,如果一致,表示通讯正常。

PLC无线通讯方案
plc远程下载手机监控plcV:18826437096

网友A: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电话18826437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