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8):
目前3U加了485BD与2台变频通信,现在又需要在远端加1台3U。看了说明书都是几台PLC相互通信,或者PLC与变频通信。混合通信怎么实现?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FX3U-485BD,不能做混合通信,
要么做PLC的N:N协议,
要么用作主机做无协议通信,无协议通信可以支持Modbus RTU主机,但不支持作为从机通信.

网友B:
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得了,不用想太多
好方法,三菱的屏,PLC占用了422口,还要去研究下还有485口没。

网友C:
2个3U 并联通讯,1个3U和变频485 通讯,试试看
只有一个PLC在远端,而且都占用485BD

网友D:
用一个485通道1通讯FX3U,一个232ADP通道2通讯变频器
变频是485啊,

楼主:
由于是改造一个小项目,要确定了方案才能才能采购。
本来想按2楼HMI直接通信变频,结果就一个485口。
还是在主站PLC想办法,能否485BD通信PLC,再加个485ADP通信变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是改造一个小项目,要确定了方案才能才能采购。
本来想按2楼HMI直接通信变频,结果就一个485口。
还是在主站PLC想办法,能否485BD通信PLC,再加个485ADP通信变频?

用屏简单啊,买一个一分2的通讯线就可以,
远端PLC搞232直接连屏,用屏交互两个PLC数据了,就是有延迟。

网友E:
485不是1对多吗  引出来接从plc 不能实现吗
lzzgogo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得了,不用想太多

  这个可以的,很多屏都有485通讯功能,屏和变频器通讯读写都好,

网友G:
引用楼主hardy_6817于2023-04-18 11:17发表的 FX3U通信 :
目前3U加了485BD与2台变频通信,现在又需要在远端加1台3U。看了说明书都是几台PLC相互通信,或者PLC与变频通信。混合通信怎么实现?大师们指点一下。

远端PLC起作么作用?要实现什么功能?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我做过用台达和台达PLC来MODBUS RTU通信,三菱3U应该也可以。你将一台3U做主站,另外2台变频和一台3U做从站就可以了。

网友I:
10楼大佬啊,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A(2023-06-02):
引用 网友H:
我做过用台达和台达PLC来MODBUS RTU通信,三菱3U应该也可以。你将一台3U做主站,另外2台变频和一台3U做从站就可以了。

三菱的不能用485dBd做从站,只能做主站,485adp-MB才能做从站.
台达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有些型号有2个485接口.

网友J:
12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