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手机远程控制PLC的APP

楼主(2023-04-18):
APP
应用应该是比较多的,都是专用程序,
都没有通用的程序,之前有发过一个对信号用的
APP
,只能查看信号不控制
PLC
,现在在发一个,通用控制
APP
,还支持云端远程控制,看看是否有给大家带来方便。
之前有发过
WIFI
转串口文章,这里可以用上了,有需要的可以自己淘宝材料动手做个应用了。
怎么样才能通用,要做成触摸屏一样,显示的数据,控制的数据都可以自己设置才能通用。所以做了个自己组态的方案,可以参数设置按钮、显示的数据,再加上一个通用控制画面这样就完美了,虽然不是别人专用
APP
那么好看,只能用列表方式查看数据,但是使用功能不比专用
APP
更少。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G0c1f5UjysF5IGQq4D2NUQ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A:
牛人·1,看看咋用

网友B: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做一个电脑可以编辑画面的上位机,那就完美了

楼主:
这想法可以,先看看用的人多不多,用的人多的话,我有时间再把程序直接转到电脑上,电脑上直接串口就行了。通用的上位机程序就有了。之前有做过个专用的,还真没有考虑电脑端,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电脑可以编辑画面的上位机,那就完美了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