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GTW3奇怪现象

楼主(2023-04-18):
三菱GTW3选择字体时只能用滚轮向下翻,拖动滚动条会返回默认的地方,每次都这样,滚轮都要冒烟了。有没有巨佬教教咋整

网友A:
我测试正常,有可能和你操作系统有点关系。或者你键盘右边的HOME键或者其他键被卡住了。

网友B:
你键盘是不是某些键坏了吧 或触控板

网友C:
楼上大哥们说的没错,外置键盘的话建议你把键盘拔掉看看还会出现不

楼主:
威纶通WPS网页这些都没问题,只有GTW3是酱紫

网友D:
实在不行,应该可以用按键PgDn向下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