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视觉检测能实现吗

楼主(2023-04-18):
工艺上想升级内螺纹的检测方法替代机械试牙,目前市面上普通的视觉检测能达到效果吗?

楼主:
大小径都能检测到吗?,内螺纹通能看到多深呢!也就是说内螺纹的长度能看到的限度。另外价位怎么样,合适报价不。

网友A:
视觉不好整,我目前手里有个项目就是,内螺纹深度用的松下的高度检测,做一个检测治具中转。基恩士报价小贵。相机找基恩士评估过,实现不了。非要整也是天价

楼主:
接洽了几家非标自动化,刚开始信心满满,进入工艺要求等技术指标落地时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B:
这个东西还真是非常非常小众的领域,螺牙检测的视觉方法一般认为定性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要做定量检测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一般的大路货品牌是不会做这个的,太小众了,不挣钱
成熟的方案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孔镜头,用光学的方法把螺牙展开以后再进行图像识别和比对,缺牙,砂眼,这些明显的缺陷还是容易检出的,但是像锥度,牙高这些测量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谢谢解惑!内螺纹无非就大径、小径、深度、螺距四个指标,定量不好实现,其实定性也能接受。除了视觉检测以外,看来也没有其它可升级的检测方法了

网友C:
感觉要测内螺纹的大径、小径、深度这些尺寸可能用3D相机能实现,但这个局限性太大了,没有哪家做这个吧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是做机械视觉的,我觉得这个要看成本,如果依靠视觉来检测内螺纹,如何成像问题比较大,以及效率问题,在线还是离线检测,节拍等等,这些硬性问题比较难做,具体到检测标准以及精度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