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读取D8340为负数

楼主(2023-04-18):
汇川3U的PLC,32位绝对定位指令,读取d8340值偶尔会出现负数
有大神门知道原因吗,是不是PLC坏了

楼主:
转换为浮点数在屏上显示

网友A:
过了正值的上限了把

楼主:
没有过上限

网友B:
第一,不要只隔二个D地址,隔4个D地址试试。
第二,你用的地相对定位指令还是绝对定位指令,如果是相对是可能出现负数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一般都是地址格式不对。溢出了
读取D8340为负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