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8):
台达EH3和触摸屏通讯,貌似一切正常,实则暗流涌动,不知什么时候就来一下,链路:link通信超时!,有时候很长时间都正常,有时候不经意就来一下,毫无章法,严重影响工厂生产,甚至换过PLC,换过线,检查过接地,检查过电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也有可能电源的干扰,因为放电脑在电箱附近联机PLC,没有外接鼠标的情况下电脑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现在想个毛招,用锡纸包裹通信线,因为下班了没人在没有测试,如图,发来让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这种谐波干扰,说明一下通信线长5米,不清楚有没有带屏蔽,是否双绞线

网友A:
干扰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最近遇到一个切身案例:三菱CC-Link的某一站频繁闪断,初次怀疑是接地不良,然后在报错站检查发现远程IO模块为新加模块,没有接-接地线,于是用了一根约0.3的线做了接地,后来好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于是怀疑终端电阻不是原装的,可能有问题。又原装电阻不小心弄丢了,用了一个120欧的(原装110欧),测试更差了。后来狠心检查所有电箱。发现很多IO模块都没接地,个别电箱整个都没有接地线。然后果断把方便加接地的都加了一遍。接地线也换成比较粗的那种,后来才算根除了这个问题。所以接地能做就尽量做到最好,这样留后患的概率小很多。
  • 下载积分:+5(leo.xue)
  • 下载积分:+1(zhuyongxiong) 真诚感谢!

网友B:
    485抗干扰比232强多了
  • 下载积分:+1(zhuyongxiong) 真诚感谢!

网友C:
    换屏蔽双绞线,套金属软管。屏蔽层接地,加磁环
  • 下载积分:+1(zhuyongxiong)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抗干扰比232强多了

    485另有任务,接伺服了

楼主:
    想一切可能的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收米米至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干扰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最近遇到一个切身案例:三菱CC-Link的某一站频繁闪断,初次怀疑是接地不良,然后在报错站检查发现远程IO模块为新加模块,没有接-接地线,于是用了一根约0.3的线做了接地,后来好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于是怀疑终端电阻不是原装的,可能有问题。又原装电阻不小心弄丢了,用了一个120欧的(原装110欧),测试更差了。后来狠心检查所有电箱。发现很多IO模块都没接地,个别电箱整个都没有接地线。然后果断把方便加接地的都加了一遍。接地线也换成比较粗的那种,后来才算根除了这个问题。所以接地能做就尽量做到最好,这样留后患的概率小很多。

    cc-link最好使用专用的CClink线缆。我们之前用普通电缆碰到强干扰源(高频加热炉)也是频繁的断线。穿铁管加电阻什么的都没用。后来买了一卷专用的cclink线缆换上就好了

网友E:
    1、缩短通讯线
    2、2端各加232-485转换模块
    3、降低通讯速度

    可以试试看哪个效果好

楼主(2023-07-07):
    故障跟踪:客户使用不到三个月同样的问题又来 ,真是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不见春。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故障跟踪:客户使用不到三个月同样的问题又来 ,真是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不见春。服了

    继续整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续整它

    得下单让客户付米米才整再不行就得考虑重做系统

网友G:
    如楼主所说,通讯线长了确实会存在干扰问题,楼主这样用锡纸包裹是一个非常之举,值得所有同行学习的典范。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佩服。
           楼主记得锡纸一端要记得接地,不要二端接地,这样效果会更好。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楼主所说,通讯线长了确实会存在干扰问题,楼主这样用锡纸包裹是一个非常之举,值得所有同行学习的典范。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佩服。
       楼主记得锡纸一端要记得接地,不要二端接地,这样效果会更好。

此法失败了,老兄,收了4k5管了两月,治标不治本,问题可能在触摸屏,还待验证,软故障烦洗人

网友H:
触摸屏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什么品牌的?

系统被别人改过的,看了下是叫  领控  的牌子,杂鸡货,全网搜索无此产品

网友I:
不是你做的系统搞个毛!如果你去的话算人工,江苏一般千五一天

网友J:
触摸屏接地端子接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