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9):
一般在梯形图中如果需要某一个梯级只执行一次的话,一般是用执行完成的结果去复位条件的,但这又似乎有点“玄乎”,有类似“竞争冒险”的嫌疑,请问如下梯形图的M10是否能每次都可靠SET?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slik于2023-04-19 08:40发表的 这种M10是否能可靠触发? :
一般在梯形图中如果需要某一个梯级只执行一次的话,一般是用执行完成的结果去复位条件的,但这又似乎有点“玄乎”,有类似“竞争冒险”的嫌疑,请问如下梯形图的M10是否能每次都可靠SET?谢谢了~
[attachment=279900]

程序的指令表表示为:
LD>= D100 K60
SET M10
MOV K0 D100

由于PLC的执行是由从上往下,自左往右,因此SET指令是优于MOV指令执行的,因此SET指令在PLC处于RUN状态下将可靠运行,不存在竞争冒险。

Good Luck~

网友B: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没问题

网友C:
如果你觉得怕实在不行就在MOV前加个M10通的条件

网友D:
没问题的,要理解扫描执行,是先全部扫描再执行,扫描时状态D100=90,后面的SET  M 10,MOV K0 都是会执行的。而不是扫描一步执行一步,这么说吧,哪怕你MOV K0 D100 在SET M10上面,M10一样可以保证触发。
  • 下载积分:+1(技术思考者) 没错

网友E:
    这样是没问题!如担心可将M10导通作为条件加在MOV  K0 D100前。

楼主:
    如下图,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的原理分析,梯级1,2的M0应该都能触发的啊,但是实际上是使用2的比较稳妥,而梯级1的有时候就触发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网友评论!~

网友F:
    不要怀疑 并联输出是全部执行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的原理分析,梯级1,2的M0应该都能触发的啊,但是实际上是使用2的比较稳妥,而梯级1的有时候就触发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网友评论!~ [attachment=279931]

    这个T0 M0双输出了,分开地址测试,模拟器上就可以的
    自信些,把是否去掉

网友H:
    不错,考虑得很细。

网友I:
    完全可以触发,如果是=K60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J(2023-06-05):
那为什么不用M10触发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