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9):
就是比如变频器用modbus 通讯。如果一直读参数和写频率会对变频器有损坏吗,更容易坏吗,还是隔一段时间读,和需要写频率的时候时候写进去好一点?

网友A:
并不会,写操作的话,可以有变化才写,主要节省通讯周期

网友B:
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对变频器一点没问题

网友C:
会的。

所以尽量使用RAM读写,缺点是当突然断电可能会丢失频率参数。尽量减少EEPROM读写,这个是有约10万次写入寿命的。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