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远程控制问题

楼主(2023-04-19):
这边有一个小现地控制柜,现在客户那边要在10km外加一个上位机来远程控制,客户是有光纤,如果放光纤的话,现地控制柜里是要加个光钎收发器吗,还是光纤交换机?还有上位机那边是不是也要加收发器或者是光纤交换呢,没有搞过这种,想请教一下各位谢谢了,上位机软件打算用组态王来做。

网友A:
长距离传输问题一般要找专业搞光纤的单位来配置及施工,搞工控的这方面缺少经验。你只要提出要求,搞远距离光纤工程的单位自然会给你方案及预算。

网友B:
用有网口PLC,电柜配个电脑,装个向日葵,只要两边都有网,哪哪都可以操控。

网友C:
赞同2楼观点,也可以用巨控远程模块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现地控制柜”这边加个4G模块,而且它支持串口穿透,不用跑现场都可以改程序了。我就这么干的。
请教一个远程控制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