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昆仑通泰触摸屏

楼主(2023-04-19):
请问各位大神,我昆仑通泰触摸屏的原程序丢了,我现在只有U盘安装包,能把原程序找回来吗?有时候需要更改画面,重新做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A:
很多品牌的触摸屏下载时都有禁止上传的选项,如果没打勾就可以从触摸屏上传出程序。U盘安装包一般是给客户使用的,应该不能反向转成程序。

网友B:
返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