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9):
大家好!一般大家在写PLC程序时,控制伺服与气缸的动作中是怎样记忆动作流程的,比如非正常停机时或者报警复位后再次启动,程序会记忆上次没有执行完的步骤接着继续动作?有什么好思路,请指教一二,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没有,拒绝客户无理要求才是正确的做法
  •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好贴好贴!

网友B:
    我做过这种程序,我的PLC是西门子1500 自动控制流程是用的case of写的,运行步骤变量是掉电保持的,总流程上面有个bool量 代表自动程序运行中,这个变量是非掉电保持,也就是说自动运行时是1,停电了在上电 这个变量是0 了。除次之外 要建立一批变量(掉电保持的),实时记忆每个设备的运行状态,掉电在恢复的时候,首先根据记忆的每个设备状态 先把设备恢复到之前的动作,都完成之后,把自动运行标志位 在置1。这个方法也可以做成暂停功能。具体的情况还是根据你的工艺去做程序,不同的工艺 暂停的概念不一样,恢复也不一样。

网友C:
    每一步程序动作之前加暂停    就能解决

网友D:
    楼主表达的意思,应该不是 暂停 的含义,暂停很容易;应该是 故障后,切换到手动,并且手动操作了 伺服与气缸,已经与自动流程时不同;此时 想 切换到自动,接着运行,就需要判断 是否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E:
    可以这样逐个记忆在退出自动的时候的输出与实时输出进行对比,如果不相符不能再进入自动,或者规划好地址用异或指令进行批量对比。

网友F:
    需要记忆的地方我都是用赋值寄存器数据,然后判定的。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如果是小设备动作少还可以。如果东西多。这样就搞死了。果断拒绝

楼主:
    如四楼所说的那样子,目前我还是想用流程赋值的方式去写
    相信自我!

楼主: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思路,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H:
    赞同六楼的观点,每一步的自动流程动作给予数据寄存器赋值,用数据寄存器的值+1来执行下一步动作流程。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相信自我!

网友I:
我的程序里气缸是分手动和自动,并且在自动中时手动的状态会等于自动,这样设备停止了以后,气缸是处于自动时的状态,操作完了以后再开自动,自动会覆盖掉手动,伺服的话是用比较,当前位置不等于定位的目标则一直执行,等于以后再跳下一个流程.这样是可以保证当前伺服的动作可以继续,但是如果客户无脑操作还是有风险

网友J:
像我这种菜鸟都是在每一步前面加暂停的,小故障就暂停程序可以复位继续运行,大故障就停机,必须初始化才能重新运行。不知道那些大神是怎么做到,故障之后手动调试了,还能接着跑自动,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没有签名

网友K:
绝对定位的可以做

网友L:
可以做。主要是要考虑动作干涉。每个自动步骤前增加一动作条件确认步骤,动作不涉及干涉的,直接动作;涉及设备安全和人身安全的动作,弹出提示信息,需手动操作。每次报警复位或切成手动后再进入自动时,自动跳转此自动步骤的条件确认步骤。
只是这样程序工作量增加很多,就看给的报酬值不值的做。

网友M(2023-07-10):
我觉得这些就是把自己往死路逼,,几年前搞锂电  30多个轴,客户要求任何时候断电 急停了,重新给系统恢上电复后要能接下往下走。我左思右想的前前后后程序写了6W步的样子,以往就4-5W左右,结果机台问题白出。我的建议是 如果小机台,什么  几个轴那种,可以搞,机台动作多了,各方面考虑的衔接和安全问题太多了,不要去挑战这些虚头八脑的事情,只会折磨自己,最后怀疑自己。拒绝客户无理由,直接和领导说搞不来,谁能搞就去搞。

网友N:
自动条件断开的时候,记录轴当前的位置,主要是记录到达设定点位的位置,如果是非设定点位,这个没关系,自动条件接通后,会继续定位。 按启动的时候先将当前所有轴的位置与记忆位置进行比较,如果不一样,就反馈出记录的位置在哪里,提示轴应该在什么位置,这时手动定位过去就行了。 至于气缸状态,吧手动自动分开,检测到手动信号接通,提示在手动中,需要人为处理掉。 以上个人思路  欢迎讨论指正。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O:
描述:这是手动,退自动再动做会报警
描述:退出一致判断,我这个项目没有伺服,只有机器人,所以没写伺服的东西
描述:自动就用流程赋值咯,这样手动完进自动还可以接着跑,暂停啊报警啊退自动都断动作使能。
我目前是这样用的,自动后退出置位一个标志,该标志下手动的话会置位一个手动报警,再进自动判断一下退出一致。

网友E:
我的做法和这位兄台大同小异,只是我记录的是轴的当前位置
引用 网友N:
自动条件断开的时候,记录轴当前的位置,主要是记录到达设定点位的位置,如果是非设定点位,这个没关系,自动条件接通后,会继续定位。 按启动的时候先将当前所有轴的位置与记忆位置进行比较,如果不一样,就反馈出记录的位置在哪里,提示轴应该在什么位置,这时手动定位过去就行了。 至于气缸状态,吧手动自动分开,检测到手动信号接通,提示在手动中,需要人为处理掉。 以上个人思路  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P: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Q:
学习了,我们做的小设备,而且客户公司要求不苛刻。我们说有啥功能就有啥功能,并一定要按流程操作。

网友R:
没有很好的办法,真要实现需要另外增加硬件,成本会高很多,这个不单单是记忆程序步的执行问题

网友S:
这个纯靠工作量吧,我们买过日本自动线,除非影响工件品质的异常,比如撞轴啥的,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回到当前状态的工作,继续启动。光原点就写了上百种,原点归复动作也差不多,异常报警编码就1000多个,没别的就是细

网友T:
大师的作品如雷贯耳,解开了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G:
果断拒绝。

网友U:
切手动时各工位判断有没有进行过手动操作,如果手动操作过,工位自动流程切换到初始步回原流程,需要记忆工艺有没有完成,工件有没有。 ZA0-F23005V1.4-S2.rar (3076 K) 下载次数:60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V:
暂停或手自动切换时触发一个上升沿,用这个上升沿把气缸状态、轴位置等保存在掉电保持继电器,这个用来继续控制时比较状态。自动流程用case of ,流程步骤数值也用断电保持。麻烦的就是机构动作多,手动操作后还要能继续,这种情况要考虑到机构
干涉问题。总之程序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