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9):
西门子的1200系列cpu做模拟量累积(例如做流量的累积),瞬时流量准确但累积流量不准确,偏差非常大,感觉上是低端cpu时间基准不准确导致的,因为用同样的编程方法在S7-300和1500系列下又是准确的。不知道各位可否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大神指导。
顺便说一下我是OB30里面做累积的,循环中断时间为100ms
eaglesence

网友A:
贴程序看一下,是否是ob设置的循环和程序中使用的不一致

楼主:
程序贴图,请指教

网友B:
程序累计量比实际累计量少50%。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网友C:
你这程序肯定不准,西门子浮点数的小数点位数有限制,你的流量除以36000整数部分肯定是零,估计小数点后还有很多零,那得舍去多少,

楼主:
意思是我100ms累积,修改为1s累积一次?除以3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肯定不准,西门子浮点数的小数点位数有限制,你的流量除以36000整数部分肯定是零,估计小数点后还有很多零,那得舍去多少,

1S累积一次没用过,之前在300和1500上都是100ms这种做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关注,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楼上说的小数位数的问题,应该没有关系,real值是32位的应该不会存在截取的问题。很早以前在用S7-200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是通过设置一个修改系数来处理的,相当于根据实际的累积量来对程序进行系数修正,但这会出现一个问题是每一台CPU均不一样,需要不同的修改系数,这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会非常不方便。因此在此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希望有实际项目经验的同仁能一起讨论,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这种问题,只有有实际项目经验的人才能感受得到,理论学者就不说了。像这种问题非常常见,比如工业上用的电子皮带秤,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问了很多设计人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最终都是直接用1500(S7-300)系列的cpu,提升plc档次解决该问题,但这种就导致了成本的上升!小公司用不起,我们做的设备成本也高。

网友E:
可以参考下西门子SCL积分流量累积的教程看看

网友F:
我觉得不太对,这是最基础的定时中断执行问题,即使存在误差也是us级别的,而且不存在累积误差,几块钱的单片机都能完成的任务,没理由1200PLC做不到.

而且本身100ms这个周期也是非常容易做到了,如果怀疑硬件问题可以上示波器,没示波器也可以同时接两台上去做AB测试.我倾向于是软件问题,比如滤波

这个程序让我写我会选择10ms的中断里面采样10次然后中值滤波后再进行累积

网友F:
另外这个时候像1200和CP1H这种比较高级的小型机里面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有用了,就是示波器(TIA里面叫Trace),直接以目标信号10倍采样率(目的是看到更多细节)让示波器连续采样,监测输入信号、触发信号、时间戳和累加和,波形一出来啥问题都很明确了

网友G: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然而看楼主贴出来的程序理论上也没什么大问题。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肯定不准,西门子浮点数的小数点位数有限制,你的流量除以36000整数部分肯定是零,估计小数点后还有很多零,那得舍去多少,

确实是这样的,累积量大的时候就存在这种问题,浮点数处理上应该整数加整数,小数加小数,该进位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这个时候像1200和CP1H这种比较高级的小型机里面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有用了,就是示波器(TIA里面叫Trace),直接以目标信号10倍采样率(目的是看到更多细节)让示波器连续采样,监测输入信号、触发信号、时间戳和累加和,波形一出来啥问题都很明确了

用示波器是比较靠谱的办法。只是感觉为什么同样的编程方法1500系列没有问题,而1200系列就存在问题,一直有这种困扰,应该说西门子不应该,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另外的、好的编程思路。如果能提供一下将非常感激。

网友I:
计算顺序错了,应该先累加,再计算实际值。

网友J: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西门子这个视频,看看是否有帮助。1847.siemens.com.cn/course/detail?dtype=1&cid=1809745&mid=3168

网友K:
定时中断;长浮点数,结合使用可达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西门子这个视频,看看是否有帮助。1847.siemens.com.cn/course/detail?dtype=1&cid=1809745&mid=3168

看了视频,16楼和15楼说的有道理,等我去现场实践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谢谢!但搞不明白为什么S7-300、1500就没有这种问题,同样的编程方法。

网友L:
计算顺序错了,应该先累加,再计算实际值,1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西门子SCL积分流量累积的教程看看

请问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是采用有限元分析法编写的吗?

网友N(2023-05-23):
刚开始累积应该是准确的,过一段时间后,一个很大的值加一个很小的值会出问题。小值精度丢失,最终会被近似为0。导致总累积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