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11与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20):
各位大神,我公司有一台设备1200PLC和组态王6.55通讯,不能正常读取变量显示问号,但组态王串口测试该1200的变量能通过(以太网通讯,用亚控官网的驱动也不行),组态王6.55挂的300和200smat的变量又能正常显示,经试验7.5版的组态王可正常显示,因为原工程是6.55,用7.5升级不成功,所以还是想用6.55版本的,请大神赐教!

网友A:
6.55好像没有1200的驱动吧。你选的哪个驱动?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网友B:
用300 的驱动,原因我公司最近上了一个项目,画面用的是组态王,plc是西门子1500.组态王6.55,我就问了一下
老师付,以前就认识,他说1500就是300的升级版,
用300的驱动就行了,我也打开过组态王看过,就是300的驱动
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不行在改回来就是了。

楼主:
咨询过组态王官网,说6.55自带1200的驱动可直接用,但我试了不行,升级成6.6版本也不行。用官网下载的1200驱动也不行,个人感觉是那个1200Max配置文件配置有问题,但不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