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0):
一个减压阀、一个给水阀
主蒸汽进汽,控制减压阀来达到蒸汽压力、控制给水阀来达到蒸汽温度,压力变了温度也会变、温度变了压力也会变,以前调试就是现场一点一点调、调个两三天达到效果
大神们有别的方法嘛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好的计算方法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减温减压器的控制吗,用PID控制达到一个基本稳定的压力和温度是完全可用实现的,不知道你的调节控制器是用的什么东西,如果是PLC那就可以做两个PID控制,用自整定得到一个大概的控制值,然后在通过微调比例、积分、微分达到一个稳定的值,如果使用的是两台调节器仪表,也是轻易能够实现的。

网友C: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减温减压器的控制吗,用PID控制达到一个基本稳定的压力和温度是完全可用实现的,不知道你的调节控制器是用的什么东西,如果是PLC那就可以做两个PID控制,用自整定得到一个大概的控制值,然后在通过微调比例、积分、微分达到一个稳定的值,如果使用的是两台调节器仪表,也是轻易能够实现的。

是减温减压器 通过PLC控制 自整定加手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