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的时候什么时候用总线伺服和脉冲伺服

楼主(2023-04-20):
一台设备从成本上考虑,有多少个轴以上选用总线伺服比较合适?欢迎大家讨论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A:
用总线,总线切换模式方便。

专业外协

网友B:
看公司,见过两个轴用总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公司,见过两个轴用总线的
有钱

网友D:
看情况,拿三菱伺服来说,支持CCLINk-IE的伺服和通用伺服价钱差不多,如果你是用Q系列的PLC,直接选用QXUDV系列的,模块都不用加,CPU直接控制,不管你是几轴我都省了定位模块的钱,配线也省事好多。再次点FX5系列的也一样,总线控制节省配线降低故障率。我们就是一般用Q系列PLC,不管几轴都是Q03UDV配CCLINKIE总线伺服,根本不考虑脉冲控制,哪怕一轴。
如果是使用FX3系列,那是没得选,只能3轴脉冲再加定位模块,超过3轴的话肯定上5U划算。

网友E:
习惯用总线了,通讯起来很方便,接线也没那么麻烦。

网友F:
我一个轴都用总线伺服

网友G:
综合看还是定位模块更贵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H:
要分情況考虑。

网友I:
个人经验,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能用总线就不选脉冲

网友J:
单纯绝对定位相对定位 选脉冲 总线没有优势 原因是总线的斜波斜率优化方法是 硬曲 丢失定位面积换的 速度会比脉冲慢
需要同步的设备 精度要求不高 枕式包装机 选择脉冲
大部分情况下 总线好于脉冲

网友K:
16轴伺服,用的脉冲。哭晕过去好几次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怎么带?

网友H:
分析分析。

网友L:
脉冲写程序和接线麻烦,成本相对而言低一点,精度不高、控制方式不复杂会用,一般就是单纯得跑个速度或者位置。还是开环控制,想读个反馈还得在接个编码器。而且容易替换,PLC还相对好一点有程序制约,伺服、步进只要调个齿轮比都能用
通讯写程序和接线都好很多,一般响应要快、运动控制复杂得会用。做飞剪。追剪这些复杂凸轮运动得用得比较多。就是有一点,伺服都是串联接下去得,一般中间一个断掉了,后面得都断掉了,有时候要加个耦合器
之前有个飞剪切管得项目,用得通讯和脉冲得都试过,都能实现工艺,就是脉冲得效率没有通讯那么高,切得管子切不了特别短,就还是用的通讯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M(2023-05-20):
一个轴都用总线伺服

网友N:
现在总线价格已经下降了很多。很多小型plc已经自带支持总线的了,所以基本定位模块的钱也省下来了。总线的伺服和脉冲的价格也几乎无区别,货期也都差不多。

网友O(2023-07-10):
超过六个吧。
1. 本机带四个
2.模块带两三个
加起来就是六个。
用脉冲口带,最好六个之内。

网友P:
做过20轴伺服,用的脉冲,那线排查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K:
16轴伺服,用的脉冲。哭晕过去好几次

不会是你设计的吧,我门公司买了台设备,坑货供应商就是一台设备16个轴,全是PTO控制,用了4个西门子1214CPU来控制,头都大了

网友R:
小公司一般选脉冲把,省钱啊,出了问题也是工程师顶上,反正是工程师水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