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教下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21):
金田变频器,之前我用5U与该款变频器通讯测试过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一个ADPRW指令搞定,现在换3U+485BD板,只能用RS指令,这方面小白,还是参考论坛旧例自己测试,可以写变频器运行命令,但频率输入明显不对,请大神们多多指正,勿喷勿砸勿拍砖

网友A:
D17和D18是多少呢,还有不是你写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的,是相对百分比的

网友B:
记得3U用个啥型号的通讯板可以走MODBUS来着。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网友C:
3U也可用ADPRW吧

网友D:
FX3U-485-ADP,也可以用ADPRW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