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1):
一个寄存器的值只要变化就进行通讯或者输出,不变化就不通讯怎么写,寄存器的值的范围很广,不会一直用比较指令一路比下去把。
三菱的FX3U的PLC

网友A:
是的,要不然呢?不比较怎么知道呢?有个块比较命令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B:
<> D0 D10  OR     Bkcmp   Do       D10   MO  K10
引用楼主倪人工控于2023-04-21 16:49发表的 通讯问题求教 :
一个寄存器的值只要变化就进行通讯或者输出,不变化就不通讯怎么写,寄存器的值的范围很广,不会一直用比较指令一路比下去把。
三菱的FX3U的PLC